[求助] DRC error 请教

楼主(2018-08-21):
我做DRC的时候,一直报error;
for ESD devices and internal circuits, maximum distance from any point inside the source/drain area to the nearest well tap is 25um !
是什么意思?我需要如何修改我的版图呢?

网友:
看字面意思是你的tap离管子太远了吧。。

网友:
ESD管子的任意一个点距离它最近的衬底接触/阱接触不能大于25um。
简而言之,管子旁边要充分打上接触条。

网友:
保护管单根的沟宽尺寸设计到50um一下应该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比如单根设计成40um,上下是衬底环,问题不是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