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ild_phase, run_phase

楼主(2018-08-21):
看到有人用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声明
有人用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声明

是不是加virtual比较好,将来做子类继承比较容易?

网友:
在 uvm_component中 build_phase 已经是virtual 。所以他的子类中的build_phase也是virtual的 ,及时不写virtual 也是如此。
uvm_test uvm_env uvm_monitor  uvm_agent 等等都是由uvm_component继承来的。

楼主:
在parent class1中声明是virtual function。如果extend一个child class2,这个class中不声明是virtual function. 再extend child class2, 同样不用virtual 声明。例如:
class parent;
...
virtual function a ();
endclass

class child extends parent;
...
function a();
endclass

class grand_child extends child;

function a();
endclass
=================================
parent.a 算是virtual function, child.a()和grand_child.a()还是virtual function吗?

网友:
是的,继承会保持Virtual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