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懂JFET的请进,问个栅极电压的幼稚问题

楼主(2018-08-21):
最近碰到个SST5912的问题,这是个N沟道宽带放大器的对管IC,遇到个我不是很理解的问题,就是源漏正常连接,栅极接前级输入,前级只有阻容电路,没任何有源的东西。问题是将最开始的输入短接到地,在FET的栅极也能测到电压,原来的估计老化了,测得的电压高达几百毫伏,换了个新的,依然有10毫伏左右。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再换一个?

网友:
SST5912 是JFET。
JFET的栅极是个反偏的二极体,所以有少量的漏电流。配上一个偏压电阻,就可能看到些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