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地线在信号线旁边会引入噪声吗

楼主(2018-08-21):
如题,前段工程师说电源/地线会引入噪声,让敏感的信号线离电源/地线远一些。
但是在各种书上看到的都是电源/地线能起到屏蔽噪声的作用,不知道各位大佬怎么看。多谢。

网友:
听前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端感觉不太懂啊。。。

网友:
会的,特别是数字电源和地,信号线如果特别敏感的话还是要注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ure gnd used to protect signal from noise.if the noise is very strong and cannot be eated by gnd,you can put the key signal between two gnd keeping a large space !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