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tch up Rule的难点( 2 )

楼主(2018-08-21):
    在前次的文章“Latch up Rule的难点”中,我们提到:为了解决Latchup rule中的隔离或者挡住问题,必须寻找一种方法:它可以把2layer之间被隔离的图形准确找到。

    如上图所示,在左上的Nch Transistor W > 200um的大管子与坐下的Pch小管子之间必须有一个N+ Guard Ring将二者隔离。

    前文还曾经提到,目前通用的DRC工具暂时不提供类似的检查命令,为了解决该问题,我们自定义了一套与Latch up rule检查相关的命令,该命令就是helmet系统的主要功能。Helmet系统可以嵌于主流的DRC工具中运行,结果报错形式也与主流DRC工具兼容。

    上图中黄色图形是total width大于200微米的N型大管子,红色图形是p型小管子,要检查它们之间是否被绿色的N+ Guard Ring阻挡。

    系统首先定义了一个关键字:

•
隔离命令检查关键字:FindClosestRegion

格式:FindClosestRegion
LayerA
LayerB

Distance

LayerA, LayerB:
图形层

Distance: 两层图形间的最小检查距离

•
功能: 寻找LayerALayerB的最近的图形之间的垂直投影区域,如果LayerALayerB之间有多个图形,只寻找最近的图形。输出他们之间的区域。

   如上图所示,FindClosestRegion的结果就是图中的黑色虚线,它的特点是:任意2个虚线都没有交叉,虚线仅仅是layerAlayerB的最近的投影区域,即使在Distance范围内有多个图形,也仅仅找到相邻图形区域即可。

    一旦得到了FindClosestRegion的结果,下一步的操作就比较简单了:为了判断FindClosesestRegion的区域是否被挡住,用这个区域的结果减去挡住图形,如果挡住图形被割断成2个图形,表明被挡住了,如果仍旧为一个图形,就说明没有被完全挡住。

第一步: 找到最近的FindClosestRegion

WideClosestPGateRegion {

FindClosestRegion pGate WideNGateExtent <
EsdDistance

}

第二步: 用第一步的结果减去阻挡层

rule4_first
{

RemainRegion = WideGateClosestNGateRegion NOT nwell_contact_sz

WideGateClosestNGateRegion Enclose RemainRegion < 2

}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报错实例:

    其中中间的是一个N型的大管子,上下各有几个P型的小管子,要检查它们是否被nwell contactring阻挡。

放大上方的报错图形,可以看到:

   其中紫红色报错区域显示,上方的pmos没有被一个N+ Guard Ring隔离,因此报错。

   另外一个报错是:

    上图中的灰色高亮报错原因是:pmos管虽然被N+ Guard Ring隔离,但是由于N+ Guard Ringnwell图形没有与pmos公用一个nwell,因此不符合要求,也要报错。

    上边还有2pmos,它们没有报错,原因是:它们的N+ Guard Ring都与pmos共用了一个nwell,符合要求。

除了正对的隔离要求外,Latch up Rule还要求在斜线方向也要有隔离阻挡。

    如上图所示,需要判断绿色与红色图形之间是否被蓝色图形在斜线方向隔离。

    为了实现斜线隔离阻挡检查命令,Helmet系统通过2条组合命令来实现:

步骤1
SeparateRing
nwell_contact
>
0

   记录阻挡用图形的坐标,供一下条命令使用

步骤2
SlantSeparate

pGateWideNGateExtent < EsdDistance

   检查在两个Layer之间是否有斜线阻挡图形存在

    2个关键字的核心思想是:每个斜线图形是独立的“边”,不要让斜线图形生成图形,否则图形连接成一片大的区域后,就无法判断到底哪个斜线没有被阻挡了。

    上图是一个典型的斜线隔离报错,白色线段是报错图形,它显示N+ Guard Ring没有完全把pmos包围起来,留出了一个小缺口,因此报错。

    下面是另外一个报错图示:

    它显示:N+ Guard Ring只有横向的隔离,没有加纵向的隔离,导致在斜线方向上没有完全被隔离,因此报错。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helmet系统通过添加新的关键字,实现了主流DRC工具没有解决的正对阻挡和斜线阻挡的问题。

    再看几个典型的报错图示:

    上图是ESD器件都内部器件之间本来需要2Guard Ring,结果只出现了一个GuardRing,因此报错。

    上图是:由于Guard Ring中间有好多小缺口,导致在斜线方向的阻挡不满足要求,报错。

    上图是:要求从ESD器件到内部器件的 Guard Ring 应该是先PRing,后NRing,但是目前的图形画反了,因此报错。

    除了上述常见的Latch up Rule以外,我们在ESD/Latchup检查中还经常遇到以下几类约束,该如何实现呢?

1.
ESD
器件的Total Width满足一定要求,如下:

2.
Contact , Via
的密度要满足一定要求

3.
某个器件在一定范围内要求一定要有Ring包围,如下:

    我们将在后续的文章中继续探讨这些问题,  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   microscapes8    每天都会更新内容提供新的讨论题目。

网友(2020-06-05):
看了这边的帖子,忽然对rule产生兴趣了

网友(2022-09-06):
赞理论,就是不知道2022年是不是已经不需要这么复杂的check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