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分器改善lLDO瞬态响应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21):
最近在做快响应的LDO采用了图示结构,可是跑不过corner,严重到高低温会出现静态工作点只能满足其中一个
还有就是Rf,Cf的值很敏感,留的余量很少,稍有不慎就会振荡
不知道具体原因,求大牛指点一个人
有前辈说这种结构采用微分器需要各个器件之间参数严格匹配

楼主:
没人看到吗,,,自己顶

楼主:
还没人吗emmmmmm

网友:
这个电路的极点大概有5个,零点大概2个,分析起来很不容易。P/Z的位置也会受Load电流的影响,并非固定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吗大牛

网友:
想看看你phase结果图啊,转了270度不太好补偿。

网友:
支持一下,也被ldo困住了

网友(2025-06-04):
有相关的文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