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add_buffer_on_route 和insert_buffer 区别

楼主(2018-08-22):
在使用ICC时候发现有两个插入buffer的命令,分别如下:insert_buffer
add_buffer_on_route

请问这两个名字在eco的时候,分别有什么不同,在实际操作时候哪个更好用一点? 谢谢!

网友:
insert buffer只会在你的插入点插,add buffer on route是在你的绕线轨迹上插,而且你还可以控制buffer在绕线轨迹上的间距,能够很好的保持你的绕线轨迹,对routing和timing很小。

网友:
add buffer on route的前提是需要绕好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insert_buf不需要提前绕好线吗?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您的说法,就是add_route命令最大的好处就是能保持住原来的绕线轨迹不变?但是insert_buf可能把原来的绕线改变了?

网友:
insert buffer routing shape没有办法保持,新增的net和原来的net都会被重新routing,add buffer on route 最大好处保持你原来的绕线轨迹,插入buffer新引入的nets可以复用原来那个net的routing shap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说来,其实这个命令要远远好于insert_buffer的,那为什么平时我们都很少用?是因为runtime时间长吗?请师兄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command的runtime比较长,而且还要设置插入buffer的位置,比add buffer要麻烦一点,一般在做一些细致的fix会用,比如在design 后期fix 少量max fanout或者transition是很好的。

网友:
add_buffer_on_route 在timing eco的时候比insert_buffer 好用很多, 对绕线的影响很小,特别是对noise比较敏感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师哥, 特别是对noise比较敏感的地方有好处,这个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