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spartan-6 slice 问题

楼主(2018-08-22):
10资产
我设计了一个模块,在布线时我希望此模快的资源可以被绑定在一个 Slice 里面。
有一个方法是在 .UCF 里面设置约束,Ex: INST "test1" LOC = SLICE_X0Y54;

可是我不想要直接约束一个 Slice 位置,只想要确保布线后此模块可以绑定在同一个 Slice 即可。

谢谢!

网友:
设置一个区域,将你的模块约束到区域里。
可以在planahead布线结果里,画一块区域,把你的那个模块拖拽到你的这个区域里。然后保存到ucf就能看到语句了。如果熟悉的话直接在ucf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