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工艺bipolar model不准

楼主(2018-08-22):
最近在研究CMOS工艺的bipolar model的准确性,扫描电压,测试IC,IB,IE电流。发现仿真值和fab提供的测试值有~15%的差异(已确认仿真条件和fab测试条件一致)。
大家有碰到类似情况吗?bipolar的model都不准吗?还是我用的这个工艺比较烂。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CMOS里的bipolar都是Parasitic,大部分都是用来做带隙电路。
15%误差应用上应该没有问题,我想Matching恐怕更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做一个基准,内部做了trimming电路,仿真发现其他电阻及opa的mismatch都能trimming回来。但bipolar微小的offset就会对输出产生极大的影响。
    15%的IV curve差异可能对于通常的基准来说都没问题,但我这个基准的精度要求远高于通常所用,所以表示很担心啊。

网友:
如果能调整Bipolar Model 的参数去fit测量值,然后再进行仿真。
或比较其它corner的IV。
再不然如果真有什么不测,至少有个东西可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让fab重新fit model是个好主意!多谢。
    我们也在和fab沟通了,但是又存在沟通时间成本的问题。

网友:
bipolar使劲堆面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面积用的已经很大了。1:n,n取值也比较大了。

网友:
发射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