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版图中这个DRC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8-08-22):
请问这种错误要不要管?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版图中的错误

这是版图中的错误

?如何解决?

网友:
你是画IP的话,应该DRC里面有开关选项,这个是查整个CHI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所以要不要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如果画IP的画,当然不要管了。正常CHIP外面会有IO,还会有SEALRING,IO环还是CELLRING在CORNER哪里都是带斜角的,不会违反规则。
你如果处理的是整个CHIP,就加上SEALRING后看看还违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