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plessLDO 环路稳定性分析

楼主(2018-08-23):
最近设计CaplessLDO,发现仿真STB时,环路PM曲线在dc时不是从0或是180开始下降?多数情况下从145左右开始下降?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路过的大神们讨论讨论哈?

网友:
把STB频率起点设置的更低一点

网友:
首先要说明仿真的方法和电路结构,最好贴图让大家看看有否问题。另外,针对你的现象可以尝试把仿真起始频率改为0.001Hz、0.0001Hz或者更低频率,看看是否低频处已经有极点了

楼主:
感谢大佬们,你们的方法是有效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关于Caplessldo 输出电压Ripple的问题向您请教,1ns的rise/fall时间内电流从0-100mA的条件下,目前输出Ripple大于300mV.若继续优化,您可以给些建议吗?采用DFC阻尼补偿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应用需要这么快的load transient?
capless ldo 一般都需要加入额外的transient voltage improvement block circuit,有很多论文讲过这个,尤其是low iq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增加了瞬态增强电路后结果还是不满足要求,最低200ns才满足ripple要求。大多数论文中都在1us左右。还能不能提高性能呢?谢谢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需要设计快速瞬态响应的电路,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高transient voltage 无非就是增加gbw 增加大信号的slew rate ,需要你在phase margin, iq, transient voltage 里面折中

网友(2018-10-31):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有相关的论文或者paper吗,小弟目前正在搞capless

网友:
要说明仿真的方法和电路结构

网友(2021-04-28):
阶跃跳变时间到底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