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测试出现二次谐波

楼主(2018-08-23):
是这样的,我输入信号源的地与PCB测试板的地接一起后就会出现明显的二次谐波,不接一起的话谐波比较小。请问下这个是
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何解决方法~~~

地接一起

地接一起

地分开

地分开

网友:
1.建议检查PCB上的信号谐波,比较接地与否的影响。
可以用数位示波器,直接或后置处理。
2.可以比较有和没有Chip时的状况。
3.信号产生器如果有DC调整能力,也试试看。也许Chip的ESD clamp了信号的一边(二阶谐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DC 也没用,二次谐波还会随着采样率的升高而变大

网友(2019-10-16):
信号源的二次谐波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