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8-08-23):
ac仿真发现输出端接那个NMOS管做的负载电容和不接,两者的增益差了很大,如下图所示

一个电容怎么会影响到低频增益,这不科学啊。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
粉色的线是不接NMOS负载电容时的增益,绿色的是连接上的。怎么会差出这么多

网友:
先去找资料看运放怎么仿AC增益的testbench

网友:
估计是因为那个NMOS电容漏电流影响了Vout3的工作点。
可以比较有,无NMOS电容对Vout3电压的变化。以及观察Gate的电流。
如果把NMOS电容换成一个真电容,不管容量对DC应该都无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dc仿过了,确实输出端的静态工作点会变化。无NMOS负载电容时输出1.2V,但有负载后,随着负载增大输出电压可以变低至900mV这个也太神奇了。对别的电路如cascode加这种负载,好像也有变化。也真是邪了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成正常电容确实没影响,我都试过,所以这就来论坛里问问。看看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感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3.3V的NMOS器件来做负载发现,影响就很小了,几乎没有。

网友:
你的仿真时在开环情况下的结果吗?
如果是这样,可能DC工作点会随着负载有很大变化,如果换成闭环仿真,可能就不会有问题了,直流工作点偏的太离谱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确实是开环仿真的。多问一下:闭环仿真是接成电压跟随器的形式进行仿真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用很大的电容电感,直流情况下是闭环,交流情况下还是开环,这样可以保证你的直流电不会出问题。
具体有电路,你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   是用很大的电容电感,直流情况下是闭环,交流情况下还是开环,这样可以保证你的直流电不会出问题。
具体有电路,你自己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