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的时候,如果有多个模式,scripts怎么写?

楼主(2018-08-23):
综合的时候,如果有多个模式,scripts怎么写?

每个模式一个scripts? 都用design compiler吃进去吗?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
模式指的是什么

网友:
多个模式是不是说design有几个工作模式,不同的模式下时钟不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每个模式定义一个SDC
先使用一个sdc进行综合,compile之后不退出shell,remove_clock *,然后再source下一个sdc,依次类推,没source一个sdc重新compile一次,最后再report。

网友:
dc-topo 应该支持mcmm

网友:
多个模式是什么意思???
时钟不同的话 ,直接使用最快的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