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芯片封装产品ESD问题

楼主(2018-08-23):
请教各位,单芯片封装,ESD(HBM)超过6kV;多芯片(4个管芯,分正、反面两两并排摆放)封装成一个产品时,2kV或3kV就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多芯片(4个管芯,分正、反面两两并排摆放),是什么含义?

之前单芯片的ESD可以过6KV,多芯片封装就有问题,想问下,多芯片封装后,ESD电路通路是否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