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高速ADC模数转换器正向设计

楼主(2018-08-23):
国产高速高精度ADC,正向设计,8位、10位,采样率100MSPS105MSPS,与进口芯片参数相同可兼容,功耗略低 10bit 105MSPS ADC.pdf (1.16 MB , 下载次数: 129 )

8bit 100MSPS ADC.pdf

网友:
太弱了吧,单通道还200mW功耗,Nyquist下才8.8bit,sfdr才65dB。关键是功耗还那么高而性能却不高。

网友:
就这指标还发出来干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您看一下AD8218和AD8288的DATASHEET,这个指标比那个还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标比AD8218和AD8288还好,为什么不能发,您真的懂ADC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9215:
  • +3 V单电源供电(2.7 V至3.3 V)
  • 信噪比(SNR):58 dBc(至Nyquist频率)
  • 无杂散动态范围(SFDR):
    77 dBc(至Nyquist频率)
  • 低功耗ADC内核:
    - 90 mW(65 MSPS)
    - 102 mW(80 MSPS)
    - 120 mW(105 MSPS)
  • 差分输入、300 MHz带宽
AD9214:
  • 10位、65/80/105 MSPS ADC
  • 低功耗:
    - 190 mW(65 MSPS)
    - 285 mW(105 MSPS)
  • 片内基准电压源和采样保持
  • 300 MHz模拟带宽

  • 信噪比(SNR):57 dB(39 MHz模拟输入)
  • 可选择模拟输入范围:
    1 V p-p或2 V p-p
  • +3.3 V单电源供电(2.7 V - 3.6 V)
  • 可选择数据格式:
    二进制补码或偏移二进制
  • 省电模式:30 m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功耗是70mW怎么了?不要说国产的,ADI这个参数也可以吧?没有看清楚就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35425469(1).jpg 回复
麻烦看清楚,NTD8218是兼容AD8218的,AD8218的功耗是每通道275mW,如果拿其它型号来比就是偷换概念了

网友:
我只关心10bit 105M的,贵司的10bit 105M的和AD9215/6对比没毛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毛病吗?关注10bit105MSPS没问题,但是要看整体条件,两个通道和一个通道是一个概念吗?而且信噪比也不一样啊,9218的信噪比较9215高,功耗自然不一样,AD9218单通道功耗275mW都不弱,这200mW就弱了吗?

网友:
您为啥始终去和最差的比呢?您看9215,功耗120mW,但Nyquist 下SNR为58dB,做技术的,难道不是和好的比吗,这样技术才能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