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仿真MOS管模型出parameter问题

楼主(2018-08-23):
在进行spectre仿真,所引用的n50,p50mos管模型无法开始仿真,错误如附件,求大神帮助

新建文本文档 (2).txt

网友:
Please check for you model.scs file, looks like a corner definition error.
Some model parameters are defined twice.

ERROR (SFE-1999): "/opt/SMIC_018_MMRF/models/spectre/ms018g_v1p16.mdl" 435: Model `n50': parameter `tox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toxe_n50'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252e-08+dtoxe_n5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
参数问题一般都是仿真工具版本不符合要求。看看手册对仿真器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is is p50 parameter*               general model parameters
**************************************************************
+tnom    = 25              toxe    = '1.279e-008+dtoxe_p50'      dtox    = 2.15e-011       epsrox  = 3.9
+toxref  = 1.279e-008      wint    = 0               lint    = 1e-008          ll      = 1.6231e-014
+wl      = 0               lln     = 1               wln     = 1               lw      = 0
+ww      = -1.35e-014      lwn     = 1               wwn     = 1               lwl     = 0
+wwl     = 0               llc     = 0               wlc     = 0               lwc     = 0
+wwc     = 0               lwlc    = 0               wwlc    = 0               xl      = '-1.32e-008+dxl_p50'
+xw      = '1.58e-008+dxw_p50'       dlc     = 8.0158e-008     dwc     = 0               dlcig   = 0
+xpart   = 0
**************************************************************

+xw      = '1.58e-008+dxw_p50'   looks like  X=C+dX,could i understand like this? or , can delete dxw_p50?  then the parameter become a number.will it have the same effect?

网友B(2021-01-07):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1-05-07):
顶一下,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1-06-2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6-07):
顶一下 同问 诸位

网友C:
应该是少加了一个文件,smic18mmrf加载的是*.lib文件,是不是加成*.md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

这是没有license吧

网友D(2022-10-09):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少加了一个文件,smic18mmrf加载的是*.lib文件,是不是加成*.mdl了?

安装完毕后全是mdl,没lib这是什么情况呀。我仿真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完毕后全是mdl,没lib这是什么情况呀。我仿真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也可能我记错了,反正是有一个总的文件调用了其它的mdl文件

网友(2024-03-23):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少加了一个文件,smic18mmrf加载的是*.lib文件,是不是加成*.mdl了?

十分感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