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最近使用vivado的过程中遇到无法绑定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8-08-23):
板子的信息如上:zed-7000,写完verilog代码后,综合,然后绑定IO,如下:
显示不能绑定。
接着我又回去查手册发现串口的接受和发送的pin脚没有选错,如图

可怜的我,真心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之前使用的是altera的FPGA,没有在绑定引脚上出过问题,刚开始接触xilinx的FPGA,遇到了好多问题,求助给为大佬。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回复 楼主:
FPGA的芯片信息补上

网友:
这是PS部分的MIO引脚,不是给PL用的。PS的串口可以用这个引脚。

网友:
某些专用管脚是不能配置成用户IO的,换个管脚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PL和PS是什么意思?

网友:
每个zynq芯片内部有两部分,ARM硬核(PS)和FPGA(PL)

网友:
用zynq芯片,建议先学完ug1165

网友(2019-02-26):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小白一个,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告诉我一下吗,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FPGA上有一个ARM芯片,有一些引脚是给ARM芯片用的,并不能给FPGA使用。好像是PL和PS的区别。
你只能用FPGA的引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我是想对flash进行操作,然后绑定管脚的时候发现flash的时钟管脚和输出管脚绑定不了,想绑定jtag的管脚发现也不行,这有没有方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