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40nm版图新手,DRC错误理解不了

楼主(2018-08-23):
请教各位一个关于smic40nm版图绘画过程中的问题。由于以前从来没接触过40nm版图,只画过180nm的,现在自己练习画了反相器电路,有DRC的问题看不懂。版图画完之后,有以下两个报错看不懂。
1、ALPA must be a drawn layer.(ALPA是做什么的呀?它必须画,对版图的意义是什么?怎么画?)我试过画一个很大的ALPA方块把所有版图全部覆盖,就不再显示这个错误了。
2、MD(passivation 2) must be a drawn layer.(问题同上)

有听过ALPA好像是和封装有关的,有没有懂的朋友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此外,为了减少错误,我关闭了border和corn两项的检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ALPA是chip最顶层的metal(AL PAD),将来封装的的pin会打到AL PAD上,也起到一些走线的作用,RF电感的设计中也会用到ALPAD。AL PAD之后会做上一层passvation layer(SiN)保护AL不被环境腐蚀,起到封装的中作。MD就是在这层passvation上打一些孔,把要接引脚的AL PAD漏出来。
你画反相器不用管这些。。。这都是顶层整合的时候在同一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反相器只是先练手,跑通整个流程,后面要画实际的版图去流片。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看一下你用的TF文件,ALPA这层,type是不是定义的不是0,type为0的才是draw层,其他的都不是,我觉得是这个原因才报的错。据我所知,SMIC的AL PAD定义有好几个layer name,你看看到底哪一个才是draw层。

网友:
您好,同是小白新手,请问你在pad cell cons是怎么定义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库不全,不知道用哪些pad?

楼主(2018-10-18):
Wire bond pad should include one layer of solid ALPA and two layers of solid Cu metal (TM and TM-1). It is not allowed to draw metal slot for ALPA, TM and TM-1 in wire bond pad area.
For example: For 40nm 1P8M design
Two thick top metal case: TM2 and TM1 should be solid.
One thick top metal case: TM2 and M7 should be solid.

画PAD的时候,DRC显示有关Bonding的错误,有没有人懂?这里的solid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理解的意思是铝钝化层下面必须垫两层结实的铜,不挖slot应该就算solid CU metal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ALPA层,我们在设计中,直接当金属连线使用了,你的那个drc错,是不是ALPA的type用的不对啊,不是draw层

网友:
ALPA 顶层金属 MD开天窗

网友(2020-04-29):
border和corn两项的检查 最后要怎么过啊

网友(2020-08-17):
感觉全是干货,就是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距离流片,还差的十万八千里呢

网友B:
在模块中,必须有AP和MD这两个层,在底层,这个DRC可以WAIVE

网友(2021-07-07):
请问你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还有就是corn和BORDER怎么关呀,求解答,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模块中,必须有AP和MD这两个层,在底层,这个DRC可以WAIVE

你好,请教一下,如果我们是做IP,MD和ALPA这两个需要画吗,您说在底层不管,在TOP层要画是吗?麻烦知道的话回答一下,感谢!

网友(2021-12-16):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如果我们是做IP,MD和ALPA这两个需要画吗,您说在底层不管,在TOP层要画是吗?麻烦知道的 ...

有pad的时候,就要用ap了,底层不用管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A:
ALPA是chip最顶层的metal(AL PAD),将来封装的的pin会打到AL PAD上,也起到一些走线的作用,RF电感的设计 ...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22-08-18):
引用 楼主:
Wire bond pad should include one layer of solid ALPA and two layers of solid Cu metal (TM and TM-1). ...

先大概翻译一下:bond线的pad应该包含一层坚固的ALPA层(金属AL,最顶层)和两层坚固的金属铜,也就是次顶层和次次顶层金属(TM和TM_1)。不允许在bond线pad区域打孔。
如果pad没问题的话,那就是你把低层的金属引到了pad上,并且还打了孔,建议直接使用高层金属引出线,在pad外打孔。

网友D(2022-09-26):
请问border和corn两项的检查关掉对DRC有什么影响吗,还有怎么关掉呢?

网友(2023-03-22):
请问博主有40nm设计反相器版图的教程嘛,新手小白想入门学一学

网友(2023-12-20):
楼主可以分享下40的工艺库吗

网友(2024-05-07):
请问第二个MD的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2024-07-03):
引用 网友D:
请问border和corn两项的检查关掉对DRC有什么影响吗,还有怎么关掉呢?

这个影响不大吧,我们都是直接略过

网友(2024-11-25):
直接waive就行,一般都是顶层加

网友:
报的PAD 你模块没pad 不用管

网友(2025-01-22):
这两个在顶层之下的模块不用管,单独画一个 反相器也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