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原副边自感不同时,变压器的耦合系数能大于1么?

楼主(2018-08-23):
如图中式13.52所示。
现实中我有做过实测,结果能计算出电感有负值的,耦合也大于一了,想请大神解答下~~

楼主:
别沉啊~~论坛大神求指导~~~

网友:
不能大于1

网友:
不可能大于1,如果是片上的XFMR,寄生电容使得模型更复杂,可能会影响你测试结果,尤其是高频。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