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再次求助,最近在接触xilinx的KU系列板卡,用到了差分的时钟

楼主(2018-08-23):
不多说,直接上图,这种差分时钟以前在altera的FPGA上没使用过,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时钟,难道是两个中间随便用一个?绑定到我的clk引脚上,现在这样报错了。请指教

网友:
约束到FPGA的差分输入时钟管脚上,一一对应

网友:
使用原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绑定,但是要如何使用呢,两个时钟,我只能使用一个作为filp-flop的时钟输入呀。网上说用clk_wiz的IPcore 也不清楚用这个IP来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are you kidding me?

网友:
回复 网友C:

why did you say so?为何不能用原语,用时钟IP核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语的话,我应该怎么使用呢,下面是一段程序;不知道写的对不对
module top(
    input clk_n,
    input clk_p,
    input rst_n,
    output zzzz
);

   always @(posedge clk_n or negedge rst_n) // 这里用clk_n或者clk_p有影响吗
       if(!rst_n)
            zzzz <= 1'b0;
        else
               。。。。。。。。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进入FPGA后,可以用差分转单端原语IBUFGD‎S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这样用过,但是如果这样用为什么要用差分时钟呢?差分时钟是为了稳定的,XILINX的IP核是可以设置输入为差分时钟的

网友:
IBUFGDS  clk_u
   (
   .I(clk_p),
   .IB(clk_n),
   .O(clk)
);

网友:
调用ip,加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8楼和10楼正解,使用IBUFGDS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的时序约束应该怎么设置呢?   create_clock -period 4 [get_pins clk_u/O]
   吗?
   时钟是250MHz的

网友:
应该用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lk250m -source [get_pins clk_u/I] [get_pins clk_u/O]吧

网友:
不对,是差分时钟,没有约束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xilinx简单约束了一下create_clock -period 4 [get_nets clk]
是可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样约束的是最初的时钟,你用的时钟是经过了buffer的,应该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吧,我先去试一试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约束吧,create_clock -name sys_clk [get_ports clk_in_p] -period 4,你那种时序分析的时候回忽略掉,pad到buffer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约束的话,cell中clk_u/O的pin脚还是时钟吗?你上面的好像声明的是clk_p是一个时钟,工具能认识到clk_u/O是一个时钟吗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随便写一个小程序试试就知道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过你这种方法了,是可行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