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5nm工艺下用什么结构设计OTA

楼主(2018-08-24):
请教各位大神,在55nm工艺下管子的本证增益很低,电源电压也很低。
实际采用什么电路结构来设计OTA呢。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你要多大增益?电源电压有多低啊
折叠或 gain boost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1.2v的电源电压。增益大于60dB或者80dB   两级运放结构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 共源共栅两级运放就能做到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调试调试

网友:
用大一点的gate length不行吗?不要用最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哦,是诶。原本是想小工艺能不能通过电路技术得到面积小点增益还合适的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做肯定能做到吧  GBW这么高(用反馈应该好做),增益肯定很小,如果同时需要高增益,那得多级级联了吧另外,我说的都是运放op, 题主说的好像是OTA。。。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做肯定能做到吧  GBW这么高(用反馈应该好做),增益肯定很小,如果同时需要高增益 ...
引用 网友A:

   OTA还是OP设计起来没多大差别,比如低频增益46dB(或者更高或者略低一点问题不大),40MHz处增益要接近40dB,带500fF负载,PM要TT时要达到60°,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需求,比如WIFI transceiver中的模拟基带就需要这样的OP,你可以试着做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哦, 多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是寻求答案还是提问啊?做滤波器的运放和做switch cap 用的ota 能等同吗?

网友D:
   这不叫寻求答案吧 我只是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这种指标的OPA,论坛里好像很少看见做大带宽OPA的,switch cap没做过,OTA的设计和OP比起来不就是输出级有点不同?

网友:
带500fF负载,PM要TT时要达到60

网友:
回复 网友D:

    滤波器运放只要求在某个带宽有多少增益,又不管过0db 的时候是多大带宽。  settling amp 要求基本上都是single pole.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滤波器运放只要求在某个带宽有多少增益,又不管过0db 的时候是多大带宽。  sett ...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很对,比如我需要40M的带宽,我只关心40M时候的增益够不够用,但一般的OP设计UGB内都是单极点的像你说的一样,40M乘以此频率的增益不就是UGB么?没设计过什么高级结构的运放但我一般是这么理解的,滤波器中确定了某带宽时的增益那么这个OP的带宽也就确定了。

网友(2018-12-20):
负载,PM要TT时要达到60°,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需求,比如WIFI transceiver中的模拟基带就需要这样的OP,你可以试着做做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D:
这不叫寻求答案吧 我只是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这种指标的OPA,论坛里好像很少看见做大带宽OPA的,switc ...

OTA 和 OPA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就是输出的级,一般的区别:OPA是电压型输出,OTA就是已电流型的输出。而在设计中OTA更适合switch cap的系统。
OPA比较适合对输出阻抗有要求的,传统的RC系统。
但是其实因为各种类型的AMP在系统中选择也不是一定需要这样设计,
特别疑惑的是switch系统的参考的buffer设计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