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转换

楼主(2018-08-24):
哪位大佬能提供smic.18工艺版图转成tsmc.18工艺版图的步骤?

网友A:
先找到两个工艺的layermap文件,然后确定所要用到的layer,对比两个工艺的layer,自己做一个layermap文件把转之前的工艺所用到的layer列出来,对应的层次号填你需要转成的那个工艺对应层的层次号。
导出gds(用自己做的那个layermap导出)
导入gds(用需要转的工艺的layerm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已解决

网友(2019-10-29):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你加了map,stream in的时候会出现很多一些connect、via,mos管等带后缀的器件,这些你是怎么处理的?是删掉,然后手动在版图中替换这些调用这些带后缀的器件么?还是有其他便捷的方法么?谢谢指导

网友B(2022-08-03):
楼主具体想请问一下,layer map的格式是怎么样的,能具体贴图说明一下嘛,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具体想请问一下,layer map的格式是怎么样的,能具体贴图说明一下嘛,谢谢了
...

网友B:
这个知道就是,转工艺的格式是改什么,是改layer name还是改GDS number

网友C(2022-09-23):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两个工艺的layermap文件,然后确定所要用到的layer,对比两个工艺的layer,自己做一个layermap文件把 ...

stream out的时候layermap里面的layer名字是转换前的名字吗?

网友D(2023-11-22):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两个工艺的layermap文件,然后确定所要用到的layer,对比两个工艺的layer,自己做一个layermap文件把 ...

如果2个工艺的最小格点不同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知道就是,转工艺的格式是改什么,是改layer name还是改GDS number

这两个都要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ream out的时候layermap里面的layer名字是转换前的名字吗?

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2个工艺的最小格点不同怎么办呢

可以在论坛里找一下,修改格点的脚本;也可以stream out/stream in修改格点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两个工艺的layermap文件,然后确定所要用到的layer,对比两个工艺的layer,自己做一个layermap文件把 ...

按照这个步骤 stream in之后 版图是空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这个步骤 stream in之后 版图是空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解决了,是我的layermap格式写错了导致的。

网友F(2023-12-25):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两个工艺的layermap文件,然后确定所要用到的layer,对比两个工艺的layer,自己做一个layermap文件把 ...

大佬您好,我要将tsmc18转换成KF18的工艺,在自己做layermap时遇到的问题:
1、很多tsmc里有的层,KF里没有这个层,应该怎么处理
2、比如tsmc里的是DIFF层,而KF里是NACT、PACT两层

3、比如tsmc的OD2等层,不清楚对应KF的层是哪个
这是第一次做转换工艺实在不知道咋处理,麻烦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TSMC_layermap

TSMC_layermap

KF_layermap

KF_layerm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两个工艺的layermap文件,然后确定所要用到的layer,对比两个工艺的layer,自己做一个layermap文件把 ...

你好,我导入gds的时候发生了图片中的报错,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佬您好,我要将tsmc18转换成KF18的工艺,在自己做layermap时遇到的问题:
1、很多tsmc里有的层,KF里没 ...

你好,你后来有转换成功吗,我转换的时候遇到了attach技术文件的错误,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可以帮我看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好,你后来有转换成功吗,我转换的时候遇到了attach技术文件的错误,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可以帮我看 ...

没有转换成功,不知道咋写脚本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大佬您好,我要将tsmc18转换成KF18的工艺,在自己做layermap时遇到的问题:
1、很多tsmc里有的层,KF里没 ...

不同厂之间很多的转换其实无法很好的实现,有些层之间的转换可以通过层之间的Boolean operation实现,包括1层变多层这种的,反正要仔细计算层与层之间的关系,比较繁琐,但这其实还好,不同的Design Rule才是最致命的,为了符合DRC有时候会要放大模块面积,这就影响到floorpla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转换成功,不知道咋写脚本

谢谢,我已经转换成功了,应该是我的这两个工艺都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同厂之间很多的转换其实无法很好的实现,有些层之间的转换可以通过层之间的Boolean operation实现,包 ...

谢谢,我已经转换成功了,不过我的这两个工艺都是比较简单的图层,没有存在图层一对多这种情况,我之前没有转换成功是因为有一个图层对应错了

网友(2024-01-26):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两个工艺的layermap文件,然后确定所要用到的layer,对比两个工艺的layer,自己做一个layermap文件把 ...

是不是也可以反着来  导出的gds用原来的lyp正常导出 ,写一个列表是修改工艺之后的名字,层号对应原来工艺的lyp , 然后导入进去就行了

网友I(2024-04-06):
请问layermap后面两列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layermap后面两列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列 Layer Name

第二列 Layer Purpose
第三列 Layer Stream Number
第四列 Datatype Stream Number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列 Layer Name

第二列 Layer Purpose

请问layer stream number 和Datatype stream number代表什么含义啊?还有一个问题,layermap文件、tf文件、还有itf文件之间是什么对应关系?

网友(2024-09-10):
使用导入导出GDS的方式无法实现器件级的pcell转换,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2024-12-15):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两个工艺的layermap文件,然后确定所要用到的layer,对比两个工艺的layer,自己做一个layermap文件把 ...

太感谢了!!!

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