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PEX问题,望前辈们指教

楼主(2018-08-24):
前辈们好,我是最近刚入门cadence的,最近在进行简单的反相器后仿真时出现错误: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INV1_CP':`I0',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SFE-58): "input.scs" 39: I0.NM0_MMN0: The value for the multiplicity factor `m' should evaluate to a number.
    ERROR (SFE-58): "input.scs" 43: I0.MP0_MMN0: The value for the multiplicity factor `m' should evaluate to a number.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INV1_CP':`I0',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SFE-1997): "input.scs" 39: I0.NM0_MMN0: parameter `par': The parameter `nf' is used but not set.

    ERROR (SFE-1997): "input.scs" 39: I0.NM0_MMN0: parameter `par': The parameter `nf' is used but not set.

    ERROR (SFE-1997): "input.scs" 43: I0.MP0_MMN0: parameter `par': The parameter `nf' is used but not set.

    ERROR (SFE-1997): "input.scs" 43: I0.MP0_MMN0: parameter `par': The parameter `nf' is used but not set.

返回提取的calibre文件查看,发现mos管的nf参数设这样的:

找到仿真生成的simulation/INV1_CP_test/spectre/config/netlist/Input.scs文件,打开发现nf参数没有具体的值

我试着把nf的值设置为1,发现能 够顺利进行后仿真。
求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望大侠指教

网友:
error信息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nf 和 par两个变量没有赋值. 为了省去麻烦,干脆直接写上数字,不要用变量了。

网友:
弹出保存calibre view setup的窗口时,在Reset properties内填入“m=1 fingers=1”试试,一般Execute callbacks也要勾选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但是在设计中一般nf的值是不同的,不可能一个个赋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nf is no of fingers use def1

网友(2018-12-19):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下execute callbacks 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