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定Gm偏置电路

楼主(2018-08-24):
请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在哪?按书上写的Id不是应该是20uA么,怎么就900多了呢?新手上路,毫无头绪,求解,谢谢

网友:
哪本書上有寫?

网友:
扫一下VDD试试?比如从0到5

楼主:
回复 3# 81144825 扫电源结果是这样的,更不对了

楼主:
我把边上的电压源删掉了之后结果就对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边上那个电源是启动电路作用,因为电路是有两个稳定状态的,一个是电流为零,一个是你想要的状态,一般初始太认为电流为零,所以需要一个电源来打破这个状态,一旦电路中有电流就会脱离电流为零的状态,进入正常的偏置状态。所以正常工作的时候那个电源是需要去掉的。2、仿真的时候你可以给电路一个初始状态,那么就可以得到正常的偏置态了;
3、这个电路是利用PMOS管镜像电流,来工作的,即左右两路电流相等,现在你加入了电压源,他是要走电流的,所以仿真结果就不是你想要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C:
把电压源V7去掉之后,有兴趣可以做以下几点实验:
1.DC sweep VDD,观察M20和M19的drain current,是否对VDD敏感。
2.AC分析观察回路增益
3.在M19 source端增加10pF左右的电容,再观察回路增益,看看是否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2018-12-27):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22-05-23):
引用 网友C:
把电压源V7去掉之后,有兴趣可以做以下几点实验:
1.DC sweep VDD,观察M20和M19的drain current,是否对VD ...

大哥好 P管采用共源共栅会降低电流对VDD变化的敏感性。请问环路特性是断开任意一个地方吗,还是有啥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好 P管采用共源共栅会降低电流对VDD变化的敏感性。请问环路特性是断开任意一个地方吗,还是有啥讲究 ...

说错了 应该是N管采用共源共栅降低电源敏感性 P管共源共栅提高电流复制精确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好 P管采用共源共栅会降低电流对VDD变化的敏感性。请问环路特性是断开任意一个地方吗,还是有啥讲究 ...

好久没来这个网站了

loop gain任何地方断开都一样,为了方便分析一般都是gate端断开。比如它图中M19的gate端断开,信号转一圈回来算出loop gain。因为这个电路时positive feedback,因此loop gain要小于1输出才稳定。会发现电阻的加入降低了loop gain,有利于输出稳定。如果降低电阻,loop gain就会增加,不利于电路稳定。就比如你在M19的souce端加个对地电容,高频的时候相当于souce端接地,loop gain就增加了。也就是说M19的souce端寄生电容越小越好。实务上的做法就是这个电阻一般不用chip外面来做。

网友(2022-11-04):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来这个网站了

loop gain任何地方断开都一样,为了方便分析一般都是gate端断开。比如它图中M19的 ...

学习了,讲得真好

网友(2023-04-26):
为什么NM19是NM20的4倍 关系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