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搭电路来仿真Bandgap的环路增益

楼主(2018-08-24):
请教论坛里的各位大神,Bandgap如何搭电路来仿真环路增益下图我是按照以前有的帖子提示搭的不知道对不对

请大神帮我看看,指点一二

网友:
確認負回授的迴路增益要大於正回授的迴路增益 且看負回授的phase margin是否穩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一试

网友:
stb仿真,在OTA输出端VOUT与图中v的net间插入iprobe,这样可把正、负两个环都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滴好滴,非常感谢

网友:
請問前輩要如何單獨看正回授和負回授的環路增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