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延时控制语句的疑问

楼主(2018-08-24):
#(delay_time-5'bzzzzz) q1_out = 1;其中delay_time = 7'd100
那么延时表达式实际延时时间是多少?
理论上把所有的在"z"当做”0“,那么表达式的值应该是100。

但是实际仿真的波形得出延时为零
全部代码和仿真波如下: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呢,而且你代码里面是#(delay_time-5'bxxxxx)
正常解释为:delay_time 减去一个不确定的数字作为delay
如果不确定直接用随机数呀,这样子写搞得很晕的。
而且这个写法编译过去不一定会按照正常解释执行,有可能不执行 ,那就是0 咯
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