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721hotfix安装完成及两个警告的处理

楼主(2018-08-25):
在RHEL5.4下面安装IC617.721hotfix(感谢前面站友的分享),完成安装后,启动时出现了两个警告,发现百度包括论坛搜索没有搜到对这个警告的处理,后通过google翻墙找到处理方法,估计会有同学遇到同样的问题,故贴于此:
    第一次启动virtuoso时:
xx1@localhost ic61_xx1]$ 2018/08/25 00:40:06 WARNING This O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2018/08/25 00:40:06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heckSysConf i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WARNING* clsInit failed: Can'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WARNING* file /homeT1/xx1/CDS.log Can'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WARNING* file /homeT1/xx1/CDS.log.1 Can'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WARNING* file /homeT1/xx1/CDS.log.2 Can'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
    1) 先说第二个警告,这个警告会导致virtuoso无法启动: Can'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这是IC61(具体从哪个版本开始我没有详查)不支持默认的主机名localhost,很不幸,我以前安装系统的时候,就是默认的主机名。修改主机名就好了,具体修改方法,请度娘;这里也给出我的修改:(a) root修改/etc/sysconfig/network文件:
"
NETWORKING=yes        (开启IPV4)
NETWORKING_IPV6=no (不开启IPV6)
HOSTNAME=xx-linux       (设置HOSTNAME为xx-linux)
"
(b) root修改/etc/hosts:
"
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xx-linux
::1         localhost6 localhost6.localdomain6 xx-linux
"
     2) xx1@localhost ic61_xx1]$ 2018/08/25 00:40:06 WARNING This O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2018/08/25 00:40:06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heckSysConf i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这个警告下,仍然可以正常工作,只是会在terminal和ciw中同时不定期冒出来,你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大多数做技术的都有强迫症,不解决很不舒服。通过百度搜到,坛子上就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翻墙用google搜索,在support.cadence可以找到回答和处理方法,链接如下: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design/36824/warning-message-about-os-compatibility-while-invoking-virtuoso
通过这个链接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主要引起可能是glibc没有按照或者版本低的原因。
使用命令: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r
可以输出目前的软件的版本,比如我的就是IC6.1.7
再运行: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IC6.1.7
运行后会贴出一堆检测结果,从结果反馈,我的系统确实低于最低要求的了,我的kernel、glibc等很几个包都版本偏低,没有达到要求。不过考虑到能够正常工作,也就不打算费这个精力去动大的手术了,但是又很烦这个警告,好在上面的链接里面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cshrc文件中加上一个环境变量的设置:
setenv W3264_NO_HOST_CHECK  1
加上这个,再次启动Virtuoso,一切都清净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cadence调用的lib有问题  IC和系统什么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是ic617.712,系统是centos6

网友:
还可以修改那个系统版本检测的文件,把自己的系统版本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
确实碰到系统版本不兼容的警告,换6就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链接动态库问题,这个库叫libddbase***   没见过这个库,建议你去....../tools/lib/64bit里看一下,在系统库里搜一下,有的话把他ln -s到系统库里。
   一般这种问题装一下报错的这个库就能解决。

网友:
问题解决方法很详细呀,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装过了,我换了一个系统就没事了。我怀疑是系统兼容性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entos很多库要自己装的,在那之前要添加很多源,有的源的库可能就用不了。   用ubuntu吧或者小红帽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teresting

网友:
RHEL 5 is kind of old and not supported.  Try RHEL 6 or 7.

网友(2018-11-11):
关于加一句环境变量的问题。我的只有bashrc我应该怎么添加这个环境变量,w3264是不是用户名?

网友(2018-12-19):
回复 网友C:

具体要改哪个文件?<install_dir>/share/oa/bin/sysname 这个文件吗? 这个文件不改也能返回正常。

网友:
Very good!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2-08-31):
谢谢,解决了老是报这个版本的问题。

网友(2023-08-25):
挺好,多谢共享

网友:
有同学可以分享一下722或以后的hotfix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