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输出谐波分量严重

楼主(2018-08-26):
小弟近期回来了一批ADC芯片,在测试过程中,有一颗芯片的输出频谱中存在严重的谐波,具体现象如下。
1.ADC输入加1.25MHz的单音信号,统计ADC输出得到柱状图如下,有一些固定的码字出现的概率很小(比如码字2,10,16,18等等,输出码字为0~63)

2.对ADC的输出做静态参数分析,DNL和INL很差,如下图

3.将ADC的输出经过DAC转换成模拟信号,还原得到的ADC波形如下

4.将ADC的输出做FFT变换,得到的ADC输出频谱图如下所示,可以看出谐波严重

我还做了如下的尝试:
1.将ADC的采样频率从99MHz降低到33MHz,测试结果未改善
2.将ADC的数字电压从0.7V提升到0.8V,测试结果更加恶化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有可能是ADC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ADC是差分输入,万分感谢!

楼主:
ADC中cap array的失配会引起谐波分量变高吗?

网友(2022-07-07):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9-26):
引用 楼主:
ADC中cap array的失配会引起谐波分量变高吗?

会的,时钟的jitter同样也会带来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