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论文里面的传输函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8-08-26):
期刊杂志里面的传输函数很复杂,比如说下面这种,作者都是怎么算出来的?列节点的基尔霍夫定律方程求解太复杂了。 2018-8-26

网友:
通过小信号模型列方程解出来的。图中的这种形式是做了一定的近似之后方便观察零极点分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通过列节点的基尔霍夫电流公式计算的,但是解方程后公式相当复杂,感觉不太可能化简到这么简单的形式,感觉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可以列出节点方程,写成矩阵形式,通过MATLAB计算化简,省去手算过程

网友:
基尔霍夫结合信号流图或许能快一些

网友(2019-07-03):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