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校准横跨导偏置电路的电流?

楼主(2018-08-27):
各位:本人在做一个横跨导偏置电路,这种电路在拉扎维所写的书中有所介绍(第11章图11.3),如下图1所示:

现在我想在所有工艺角下,让这个偏置电路所产生的电流都为2u!为此想用烧写efuse来调节电阻的方法,如图2所示。图2中的RS就是被调节的电阻,其结构如图3所示。
现在的问题是流片以后,这个烧写过程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如何能一次准确地得到RS的大小,以便知道哪个efuse需要被烧断?
或者大家有相应的资料提供一下?
拜托大伙帮帮忙分析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up

网友:
单纯一个bias电路要测电流有多精准意义不是太大,应从整个IC系统层面考虑。电流比较小,如果这种熔丝二进制的微调方式不见得有多好,可考虑用标称电阻的方式。另外考虑电阻最坏情况有正负20%的偏差。

网友:
拉出一路电流到外部标准阻值的电阻上,然后测量电压,调整内部efuse得到想要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意您的观点!   不过我是拉出一路电流,测试端口电流来判断内部电流大小。
   现在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还是设计问题而不是测试思路出现问题。在设计这个电路时,NMOS管的过驱动电压过小,导致在仿真时的得到的结果与理论计算差别很大。现在我把NMOS管和PMOS管的过驱动电压都设计为300mV,在所有corner下,仿真结果与计算结果已经差别很小了!

网友:
The difference of vgs divided by resi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