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中的unread points

楼主(2018-08-27):
请教各位大神,在进行formality时,其他项都过了,但是Unread里面有一万多个点,其中只有几十个IP的输出为BBPin,剩余的都是DFF,而且这些DFF的点在reference和implementation里面都找得到请问如何解决,这个算过了么?感觉不靠谱啊
尝试过将IP的输出设为constant或者set_user_match都无效,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20-04-20):
这个要和设计确认,或者有个变量控制,强制比较unread的点

网友(2022-09-20):
可以使用report_unread_endpoints -all > ./unread_points.list

执行完后,去生成的unread_points.list里查看具体原因。

网友(2023-06-16):
https://comp.cad.synthesis.narki ... /formality-question
按照这个解释这边查看了自己跑出的unread point的确是很多没有用到的寄存器或者寄存器只是一个走线中间没有任何逻辑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