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管脚作为普通IO 使用出现问题

楼主(2018-08-27):
一对差分管脚,作为普通IO使用,配置为输入,当配置上拉时,与普通GPIO功能一样,当配置下拉时,只要其中一个输入高或低电平,另外一个管脚可以测试到也是高或低电平,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楼上
查分PMOS管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