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勇敢的芯伴你玩转Altera FPGA连载89:FPGA片内异步FIFO实例

楼主(2018-08-28):
勇敢的芯伴你玩转Altera FPGA连载89FPGA片内异步FIFO实例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5LMUUD

功能概述

该工程实例内部系统功能框图如图9.72所示。我们通过IP核例化一个异步FIFO,定时写入数据,然后再读出所有数据。通过QuartusII集成的在线逻辑分析仪SignalTap II,我们可以观察FPGA片内异步FIFO的读写时序。

9.72 异步FIFO实例功能框图

本实例的异步FIFO与上一个实例的同步FIFO有别,这个异步FIFO不仅读写的位宽不同,读写的时钟也不同。异步FIFO对于跨时钟域的应用非常有帮助,比同步FIFO实用得多了。

本实例工程模块层次如图9.73所示。

9.73 异步FIFO模块层次

功能仿真

Quartus II中,点击菜单“Tools à Run Simulation Tool à RTL Simulation”进行仿真。接着,Modelsim中我们可以查看读FIFO的波形。

如图9.82所示,这是一组的FIFO读写测试波形,左边fifo_wren拉高时执行FIFO写入操作,右边fifo_rden拉高时执行FIFO读操作。

9.82 FIFO读写时序波形

如图9.83所示,这是FIFO写入操作波形的放大,由PLL输出c0时钟12.5MHz同步,fifo_wren拉高时,每个时钟周期依次写入数据0xba,0xbb,0xbc,0xbd,0xbe,0xbf……。由于fifo_empty信号是read-side时钟同步的(为PLL输出c2时钟50MHzc04倍),因此fifo_emptyFIFO第一个数据写入后第4个时钟周期拉低,表示FIFO已经不空了。

9.83 FIFO 写时序波形

如图9.84所示,这是FIFO读操作波形的放大,PLL输出c2时钟为50MHz同步,在fifo_rden信号拉高后,其后的一个时钟周期(此时fifo_rdrdy信号拉高了)就出现了第一个数据0xbbba,随后是0xbdbc,0xbfbe……。写入数据为8bit,读出数据为16bit,且写入数据的高字节处于读出数据的低8bit。这和我们写入FIFO的数据是一致的。由于在我们执行读操作前,FIFO32个数据出于满状态,因此fifo_full信号高电平,在第一个FIFO数据读出后,fifo_full指示信号立刻拉低,表示FIFO已经不是出于满状态了。

9.84 FIFO读时序波形

FIFO操作的规则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写使能信号fifo_wren拉高时,当前的写入数据fifo_wrdb有效,即fifo_wrdb被存储到FIFO中,如测试波形中依次写入的数据babbbcbd……。

读使能信号fifo_rden拉高时,第2个时钟周期读出数据出现在fifo_rddb有效,如测试波形中依次写入的数据babbbcbd……。

读写数据分别和读写时钟同步。

写入数据是8bit位宽,读出数据是16bit位宽,则读出的数据是高8bit代表第一个写入的8bit数据,低8bit代表第二个写入的8bit数据。

在线调试

连接好下载线,给CY4开发板供电。

点击菜单“Tools à 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进入逻辑分析仪主页面。

在右侧的“JTAG ChinaConfiguration”窗口中,建立好USB Blaster的连接后,点击“SOF Manager”后面的Programmer按钮进行下载。

如图9.85所示,在“trigger”下面罗列了我们已经添加好的需要观察的信号,尤其是在fifo_empty信号的TriggerConditions一列,我们设置了值下降沿,表示fifo_empty下降沿(FIFO不为空)时我们将触发采集。另外,我们用鼠标点击选中Instance下面的唯一一个选项,然后单击InstanceManager后面的运行按钮,执行一次触发采集。

9.85 波形采样触发设置

波形如图9.86所示。两组密密麻麻的数据,前面一组fifo_wren拉高了,表示这是一组写入FIFO的数据;而后面一组fifo_rden为高电平,表示从FIFO读出数据。

9.86 FIFO读写时序波形

将写入的头几个数据放大,如图9.87所示。连续写入了数据BAhBBhBChBDh……。

9.87 FIFO写时序波形

头几个读数据的时序放大,如图9.88所示。FIFO在读时能信号fifo_wren拉高后,通常数据默认是在其后的一个时钟周期出现,即它所对应的数据是滞后1个时钟周期出现,这里我们使用了信号fifo_rdrdy拉高对应FIFO读出数据有效;此外,这里的FIFO读写位宽不同,写入时8bit,而读出是16bit(首字节在LSB),因此首先的读出的数据依次为BBBAhBDBCh……。

9.88 FIFO读时序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