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tted什么意思

楼主(2018-08-28):
版图设计design rule中,butted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字面上的意思

网友A:
对接,邻接,相接,相邻,紧靠……

在layout中常指MOS的源端和背栅接触画在一起,主要好处是节省面积。

网友(点评):
又看到热心技术大神的总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强烈建议不要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多谢带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呀??

网友:
数字的这么搞没啥问题。模拟的话差分管这么搞失配好像会大,尾电流管可以搞搞

网友C(2023-06-15):
引用 网友A:
对接,邻接,相接,相邻,紧靠……
在layout中常指MOS的源端和背栅接触画在一起,主要好处是节省面积。

你好,请问此图是出至哪本书或文献的,

我想深入学习一下,多谢。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此图是出至哪本书或文献的,

我想深入学习一下,多谢。

Art of analog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