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设计中,gm与g0的大小范围分别是多少呢?

楼主(2018-08-28):
IC设计中,gm与g0的大小范围分别是多少呢?拉扎维书上很多地方直接省略g0,知道的大佬帮忙回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gm一般几十uA/V到几十mA/V,看不同的应用的地方
ro一般是在MOhm的量级,所以go一般是不到1uA/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想知道在哪里可以了解到这些知识呢?我在拉扎维和艾伦的书上都没了解到这些

网友:
自己实际做一个电路,仿真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参考gm/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