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电压最大值求解

楼主(2018-08-28):
小白一枚,求问图中电路的输出上限为什么是VDD-|VGS2-VTH2|呢?VGS2又是什么情况下的栅源电压值呢?

电路

电路

问题

问题

网友:
信号放大时M1和M2应该都要操作在Saturation region。对于long channel(L>=1um,符合平方律公式)process,判断MOS是否操作在Saturation region的条件是VDS>=VGS-VTH。对于你那个电路,要使PMOS M2操作在饱和区VSD>=VSG-VTHP,因为VSD=VDD-VOUT,所以VOUT<=VDD-|VSG-VTH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我不知道在求输出上限的时候应该如何看待电容CG还有电阻RG。直流的时候电容是开路,交流是短路,求输出上限的时候那个电容应该是啥状态啊?还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自己不都回答了问题吗,AC电容交流短路,电阻开路,现在的分析全部基于AC分析的,就是small signal分析,加一个大电阻RG目的是自偏压,加一个大电容CG目的是使得time constant非常大,这条路径上的所有信号完全衰减,只剩DC信号。另外,op作为信号放大,如果是large signal不能用open loop的形式做信号放大的,一般都要feedba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