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 DRC&LVS学习交流

楼主(2018-08-28):
小弟新人正在学习Calibre 的DRC和LVS,由于是零基础看英文版的SVRF真是一头雾水,哪位小伙伴也在学习或者可以帮忙指导下呢?先抛出一个问题来:
百度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对”#“ 的说明,手册中是这么描述的:
”#“  Pre-processor conditional statement definition operator.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比如
#IFDEF
,,,,,

#ENDIF

先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坐等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是定义一个变量,该变量被激活的情况下,执行该变量对应的内部程序,一般在文件开头有定义#DEFINE X,通常对应一种特殊的工艺制成来进行分类。

网友:
如果DEF这个变量存在,就执行下边的命令。楼主,可以去看看SVRF的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