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 verilog仿真时出现死循环

楼主(2018-08-28):
求助大神们,最近被死循环的问题折磨疯了,nc verilog仿真时,在仿真进行的过程中出现死循环,就是时间波形卡住不能向后面运行了,哪位大神知道这种情况怎么调试,因为代码太多了,不能一个个去看

楼主:
我还用了nc 的profile功能  生成了ncprof.out但是还是分析不出什么来

网友:
通常是组合逻辑环造成的,用FPGA的综合软件,比如QUARTUS跑一跑,把组合逻辑环的BUG挖出来。

网友:
可能是某个仿真模型算死了,比如PLL这类模型;把类似的模型用简易模型代替下试试

网友:
可以搜索一下NC的单步调试了解一下。另外可以结合LOG和波形,看看出现无法继续下去的地方,在代码的什么位置,你的LOG里面还会一直打印东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G里面没有东西打印了,单步调试是怎么调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仿真文件全是verilog文件,是一个个散的模块,没有吧PLL这种东西整体描述,所以查起来很难,完全靠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ISE可以吗 ,这种情况会是always引起的吗 ?

网友:
你自己在 VERILOG CODE MODULE内 用不同信号去当断点
  就 A module/task 送出 A debug waveform toggle ..
    B  module/task 送出 B  debug waveform

看哪边出现dead lock loop

网友:
回复 网友D:

    ISE可能也可,就出出现类似于 一下结构
    always @(*) begin
            if (condition0) begin
                  out = in;
            end
            else begin
                 out = out ;
            end
    end

楼主:
死锁情况可以综合吗

网友:
估计不是代码问题吧,很可能是环境激励的问题。如果环境和DUT都是verilog,可以试试楼上的综合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同学说的,在环境代码里面加断点或者打印信息来判断最后死在哪一个进程下了。至于单步调试,需要看资料咯,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但需要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断点是要做什么 到了死循环的那个点再设还能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本人遇到过一次,原因好像是某一个forever进程中没给@(posedge clk)之类的让仿真时间前进的语句,结果仿真时间不往前走了;
   当时用的是questa(抱歉不是nc),开启questa gui界面以后,直接让仿真全速进行,一般这个时候仿真就会在挂死的地方出不来,点击stop之后就能看到具体挂死在哪个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结构好像不会死锁哎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查了一下有几千个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肯定会死锁哈

网友:
forever、while(1)这一类语句最容易导致死锁,没有时钟进程的话。可以用grep搜索所有文件的forever和while,尤其是集中在环境的代码上,不用看DUT里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推荐用人工的方式逐个查找,推荐你用dve或者其他eda工具在线仿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想用verdi 结果在dumpfsdb波形的时候出错了 说找不到系统函数fsdbdumpfile 什么的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D:
检查两个地方,pli路径是否设置正确,debug编译选项有没有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E:

  Nc 生成了fsdb 波形 用debussy -f run.f &编译了文件的内容然后打开波形窗口加载波形出来没有值 都是NF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解决么?时间没有推进而一直在一个时间槽内步进,NCverilog(IUS)的gui上会显示Time+N step,然后经过很长时间打印出zero loop。这就是产生仿真的“组合逻辑环”,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不一定是真的组合逻辑环引起的,可能是你的代码中有些信号没有赋值而导致z态或x态(统称unknown态)引起了逻辑比对错误导致仿真无法继续进行,通常这在系统仿真的冒烟阶段在pll或osc仿真模型中会出现因为输入时unknown态导致仿真挂死。
如果你使用vcs作为仿真工具的话,你可以使用命令行: vcs -debug_all +vcs+loopreport+N xxx,N表示hit到得次数,通常这个N我们要取得稍微大一点,建议取1000000以上,取小了会把正常的hit误报。这样由于在一个时间槽内步进,会很快达到预设的N值,这时仿真会自动停止,并输出两个log文件,阅读这两个log文件,可以很方便的找出出问题的大概位置,稍加分析就能找到问题所在。
当然一般我们也不怀疑是RTL引起的zero loop,因为设计的代码交付的出口条件就是经过了代码质量检查,nlint也好,dc预综合也罢都可以。

网友:
   加载了fsdb波形文件但是显示NF,那么你首先检查一下fsdb文件的大小,如果文件太小那么两种可能:其一,dump波形不成功,某些情况下vcs或ius调用verdi/debussy的pli创建波形文件失败只在初始化过程中创建了一个波形信号的符号表,而没有记录实时波形数据,通常这个时候我们把编译的中间文件simv*, csrc或者INCA_libs clean掉,重新编译仿真就解决掉了;其二,在仿真时刻0或者某个时刻遇到了zero loop,仿真时间不会步进,当然不会记录波形数据到fsdb文件中。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用不了vcs。用nc 的单步调试一下 可是出来结果我有点懵
不太明白 我这几个文件没有构成环路  不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