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FinFET grid的问题

楼主(2018-08-29):
主要有两个问题:1、FinFET grid是因为FinFET工艺中multiple fins引起的吗?每个fin需要放在相应的grid上,像route要放在track上一样。
2、既然一般site row height与FinFET grid horizontal pitch有一个倍数的关系,而standard cell又必须放在row上面,那是不是标准单元放在row上就自动对齐FinFET grid了呢?毕竟好像现在工艺都没有FinFET grid vertical pitch的定义。如果这样,我们只需要关心macro的对齐就可以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高级了,没见过

网友:
FinFET grid是7nm才有的东西吧?

楼主(2018-10-16):
回复 网友A:

   不是,只要采用FinFET工艺,就有FinFET grid。差别是可能只有horizontal的要求,还是horizontal vertical都有要求。

网友:
1。看工艺,绝大多数 FinFET 工艺是要求全部 fin 都有固定的间距,就像 routing track 一样。但也有工艺(5nm)*可能*会用不同间距,我见过的是在N管P管边界处的 fin 间距会比其他地方大。
2。只要你的 row 之间没有间距,那么放上 row 上,fin 就一定对齐了。你只需要确保 macro 也对齐 fin。memory 不用管,因为 SRAM 的 fin 是独立的,可以随意放。fin vertical pitch 只有在极特殊情况才需要,比如你需要 row 与 row 之间有一定的间距,这些特殊情况可能自动布局布线工具都不一定能很好地处理。
另,fin 一般没有 horizontal 的要求,只有 vertical 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