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721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8-08-29):
升级后确实不崩溃了,可是有些PDK使用的时候,原来可以点browse,现在变成灰色的了,这样没法修改电路了,可以确定的是和PDK有关系,因为55nm的没事,28nm的就无法点击,求解决方法。

网友:
在同样环境配置下,将PDK重新安装下试试

网友:
是PDK的特性。
即使其它版本的Virtuoso大概也不行。
用“i”(Add Instance)才可换另一类管子。
无法继承现在元件的任何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试了一下,确实和版本无关,试了617.78,617.702,都不行,看样子PDK本身就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pdk是不是有权限?

网友:
显然是pdk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28nm要用icadv

网友:
t家PD K安装需要授权吧

网友:
曾经问过 T, 40nm 以下的 PDK 已经不开放 browse 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