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不能锁定

楼主(2018-08-29):
这是我做的整数分频锁相环,不能锁定,具体情况就是,开始时vco没起振,分频器输出高电位,导致比参考频率慢一个周期,在这段时间内UPB=0,VTUNE充电到高电位,直到VCO起振时,此时已经是最高频率,但是因为初始相位慢于参考频率,一直充电,不能锁定我想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猜测如果将参考信号延迟一个周期,或许能锁定,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分频器初始态置成0?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启动电路试一试

网友:
PFD输入极性反了, 整个PLL环路不是负反馈。 vtune最高vco频率最大时,应该对vtune放电,但你的pfd输出dn/up序列是在对vtune充电。

另: FREF需要转成方波。

网友:
看似Loop反馈极性接反。
分频器输出的频率好像不变,大概vtune饱和。

网友:
    也有可能PFD的极性是对的,但是即便vtune最高,fdiv的频率仍然小于fref,环路一直充电。
   1)fref要转成方波进pfd
   2)检测pfd极性
   3)检查fdiv的除频比对不对
   4)检查vco振荡范围能否覆盖你要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试试转成方波进pfd2)刚开始我也感觉是PFD不正确,但我单独仿真是正确的,如果仔细看一下上图就会发现pfd正常工作,是因参考频率的上升沿和fdiv的上升沿在刚开始差的很大
3)分频比我单独测过,输入周期0.5ns,分频比80,输出39.5ns,差了0.5ns,我感觉可以接受吧,难道是它的原因?

4)我的vco是有四组开关电容,现在的锁相环没有加AFC,我直接选定了一组,频率范围大概是1.54G~1.59G,参考频率20M,分频比78,输出应为1.56G,在覆盖范围内。
5)非常感谢耐心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说,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作用应该不大,upb输出和上图应该差距不大

网友:
仿真时间再长一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非常好奇的是你UP信号出现了中间电位,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分频器说好是80分频,那么出来的 周期就应该是 40n,而不是39.5n; 看看是逻辑错了,还是频率太高,导致分频器出错了。。

Vtune必须到最高电压,VCO才能振荡,这个也不太对呀。 你单独仿真VCO呢? 低电压下它不起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UP信号出现中间电位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分频器确实是我设计错了,不能实现78分频,我已经修改了;
vco起振很晚(550ns)确实不正常,我又将各个模块连接仿真(之前是做成一个symbol)20ns基本就起振了;
现在起码能锁定了

网友(2022-04-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VCO起振很晚仅仅是因为VCO输出没有赋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