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前辈利用开关电容S/H做过缩放电路么

楼主(2018-08-29):
如图,类似pipeline adc里面的S/H电路,用来实现单转差分的功能同时把输入信号缩小给后级的一个SAR,不知道有前辈做过没,闭环增益为1/3,输入与输出共模不同,这里S2开关这样连接是否有问题呢,因为采样时,运放输入节点与输出节点都为输出共模(不会影响输入管的工作,因为是轨到轨输入)?目前仿真差分信号能够达到13bit多,但每个单端的话6bit左右,在实际中这样对后面的AD转换是否有问题呢,AD输出仿真是能够达到10bit左右的?还有对于闭环增益小于1,运放建立误差也按照pipeline ADC里S/H那样计算就可以么?请前辈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没标注清楚,S2是并在Cf两端的开关

网友:
看不见图,不清楚是什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