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版图中的数字模块

楼主(2018-08-29):
数字模块没有加保护环,我在模拟版图里要加么

网友:
看要求吧,如果面积允许的情况下,加了当然更好。

网友:
根据数字模块周边环境决定是否要加

网友:
有地方加的话最好加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周围的模块基本都有自己的环了,那我这个数字PR的模块一般就不需要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地方有的,只不过要调整下。周围的模块有自己的环,那这个PR过来的数字模块一般就不用了吧?

网友:
bcd据我所知是加 cmos不清楚

网友:
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了。
如果你仅仅是想把事情做完就完了,那就不用加了,浪费时间。
如果你不仅想把事情做完,还想把事情做到完美那就加上,又不费事

网友:
模拟的模块都加上保护环了,这个时候只需要再模拟和数字之间加一条隔离的DNW+NW的strip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再重新调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的要的!!!谢谢!!!

网友:
加上最好

网友:
通常来说是要加的。面积允许情况下,多圈ring的抗噪能力不是更好么

网友:
看面积是不是允许,有空间当然加上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