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PLL可以同时控制多个VCO吗?

楼主(2018-08-29):
如题,我想问下,一块芯片上可以由一个PLL同时控制多个VCO吗? 具体点说,就是PLL中的Vctrl可以同时控制多个VCO吗?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feedback只有一个。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网友:
两个VCO不是同时工作,可以切换到一个环路。反馈只能是一个环路。
如果同时工作,需要两个P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一个PLL控制多个VCO同时工作啊?或者说,用一个PLL同时控制多个VCO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阵列TDC规模比较大,256*64的规模,然后现在我有个想法就是用多个VCO去驱动子模块的TDC,比如说64*64,这样就会用到用一个PLL同时控制多个VCO工作。我加你微信的,方便的话,微信上聊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Single-Photon Detection in CMOS?

网友:
回复 楼主:

   mismatch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用过这家公司的一款射频芯片,这是他们的相关专利

一种可复用锁相环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