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v和testcase还有tb_top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楼主(2018-08-29):
是包括谁,谁引用谁呢?

网友:
uvm自带的ubus例子看过了?里面哪个文件是env,哪个文件是tb_top,哪些文件是testc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过,就是不太明白谁是谁的属于关系

网友:
tb_top里面的run_test()会启动一个testcase的running, 这个testcase有一个实例叫uvm_test_top,是一个component, 一般在这个总component下,包含一个child component即env, env下又有child component,以此展开,这个展开的过程及build testbench里面拓扑结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