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 LDO 瞬态冲击过大

楼主(2018-08-29):
重载时波特图

重载时波特图

瞬态冲击

瞬态冲击

原理图

原理图
LDO的原理图如图所示,电流没有像图中做的这么小,负载电流从0-100mA变化,波特图很完美,但是瞬态冲击特别大,从100mA-0时,可达到700mv,0-100mA的时候,除了向下的300mV的冲击外,还会有一个向上的600mv的波动,想求助一下各位大神,这冲击怎么解决呀?文章说可以达到100mv以内,还有0-100MA的时候为什么还会有向上的波动?谢谢大神们?

网友:
瞬间抽电流 MP2 应该会全开 吧   ,

你这是看哪篇 paper ?  MP2 那 C 是多大啊?

楼主:
A 0.9- A Quiescent Current Output-Capacitorless L.pdf (2.42 MB , 下载次数: 106 ) 回复 3# peterlin2010

    我的环路增益大一点,所以用了2p左右的电容

A 0.9- A Quiescent Current Output-Capacitorless L.pdf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有没有大神帮忙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2024-03-01):
同样问题

网友(2024-10-18):
Cb 调大,瞬态会好点,Rb也可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