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计算gm?

楼主(2018-08-29):
用calculator中的直流工作点op点击MOS管,list里面没有gm计算,请问大佬们是怎么回事?

我使用的是IC617,list显示如下图所示。

list截图1

list截图1

list截图2

list截图2

网友:
直流工作点op点击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是这样操作的,但是弹出来的list里面并没有gm值,只有图片上显示的那些值

网友:
在做DC分析时必须勾选“Save DC Operating Point", 否则不出g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已解决

网友(2022-10-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哥,我现在也有参数没有出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
直流操作点要勾选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