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layout XL问题

楼主(2018-08-30):
图中棕色框选区域不知道怎么出现的。不能选中也不能删除,有大侠知道吗?备注:这不是Mark,这个问题只有导出,导入GDS才会解决。但是这样pcell就不能编辑了。这是最坏的结果。

网友:
6.1里好像有个功能是写保护吧,相应选一个clear all selection protection

网友:
Verify——Makers——delete 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这不是Mark

网友:
重启这是万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重启过,还是有的。不知道是按了那个按钮导致的。

网友:
set valid layers,all valid显示隐藏的层次呢

网友:
是隐藏的Layer吧。

网友:
copy这个cell到其他library去,看看还会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隐藏的layer,是由命令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试过,没有用。

网友:
导出gds,然后再导入进来,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不知道说的什么,你是说框框里面的绿色图形是多的还是说多了一个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