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关掉弹窗?

楼主(2018-08-31):
PDK更新之后,每次启动virtuoso,总是会弹出一个关于工艺更新内容的窗口,如下图,即使勾选了“Do not display again”,下次启动还是会弹出来,很麻烦。怎么让它不再弹出来?

网友:
注意一下PDK的权限问题或者EDA工具的权限问题。应该是没有更改设置的权限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自己账户的环境下,配置一下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去修改其它权限,可能需要root,会比较麻烦